楼主(2017-04-17):
前面4张是客户的机器  后面一张是本公司以前做的机器,仪器就是买我下面所说的那家公司的
我们公司是做非标设备的,最近做了几台电阻测试包装机,专门测试电位器的总阻和前后零位电阻,机械部分没有什么问题,就测试这里有问题,卡在这里快一个月了,老板急死了!  做这个测试仪器这家公司很奇葩(公司在成都)!为什么说奇葩呢?  我们公司的测试设备现在都是买他们的,买了几十台了合作好几年了,经常向他们定制测试仪器,最近一年,老是出问题,把我们老板快气死了!每一台不是这里问题,就是那里问题,经常仪器内部电源端子忘记插(像驱动器那种插拔式的端子),或者电路板子松动,老板向他们反应这个情况,他们老是说运输过程线路松了,或者接线工的问题,我们老板气疯了!最近一台设备卡了一个多月,因为测试结果不稳定,时行时不行,开始我们判定是他们仪器不行,他们说仪器没有问题,是我们测试时没有接触好。。。。我们改这里改那里,最终确定仪器不行,仪器那边工程师没话可说,叫我们今天发过去!
老板今天真的发飙了,用专用的电阻测试仪还不如别人用PLC模拟量测试,钱花的比别人还多,所以他想用PLC模拟量来测试电阻,他带我今天去他一家客户那里看机器,他们那里最新的几台是我们做的,一些是其他家做的,他们的机器测试没有用专用的测试仪,就是前面拍的那几张 机器用是是FX-1N的PLC, 模拟量输入(用了电压模拟量输入),接了一块板子(第3张与第4张图片,应该是恒流电源板)测试时把所测得电压传给PLC,再PLC计算 R=U/I 得出所测得电阻,话说客户那边觉得还是蛮好用的,老板叫我这样做,过几天他就买板子回来  话说论坛的大神有什么好的想法呢? 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测试方式呢???有没有小伙伴用过那种恒流板????

网友A:
呵呵;FX1N-24MT,配了一块FX1N-2AD-BD扩展模拟量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客户的机器,不是我们的机器.  下面图片就是我们公司现在做的那台机器,测试仪就在旁边,今天发回厂家检测去了
 大神你用过用模拟量测试电阻的吗???

网友B:
这个PLC的模拟量分辨率满足条件即可。

网友C:
电阻测试?阻值单位是多少呢?不用模拟量检测,那用什么测?如果是微电阻检测,用电桥,那也是模拟量呀。一般的电阻检测,电压电流就行。检测精度取决于模拟量的精度和分辨率。仅此。

网友D:
其实是个思路
把电阻换个测试方法来进行作业得出的结果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测试的这个产品总阻是1K的,模拟量分辨率10位的,不知道这个恒流电源用什么品牌的!我看他们机器就用了一块可能是定制的电源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目前是用电阻测试仪测试的,只管结果NG与OK,看现在做这个电阻测试仪太坑了,受不了,老板看别人机器用模拟量测试的,效果还是蛮好的,所以就想改用模拟量测试

网友E:
测量精度取决于模拟量分辨率外,还取决于恒流源的精度与稳定性。

网友F:
重庆那边账目结清了???

网友G:
我就是用PLC来测电阻的。简单,做了好多台了。
用一个标准的5V或者是标准的10V电源就行了。不管你的电压是多少伏,前题是必须稳定。
还有精度问题,你校验的工具是不是准确,这也是关系很大的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那就随便做,如果要求精度很高,那还是很考人的。

网友H:
普通的电位器的阻止检测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吧,完全可以使用模拟量单元进行测量。

网友I:
电阻测量的精度是多少?单纯的直观NG和OK的话,PLC完全有能力啊

网友J:
用过电阻测试仪做测试,我们用的还可以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1k阻值?那太好办了,就是电压和电流检测即可。它的欧姆定律计算即可得到电阻。电压,电流检测保证精度即可。主要是传感器。用霍尔的原理精度有保证。

网友K:
好的零部件,好的工艺,好的创意,出好的产品和品质。民族产品,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不知道是选用什么样的恒流源或者恒压源!这次我老板快被那个电阻测试仪的供应商气疯了,机器已经拖了一个多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神你是选的什么品牌的电源?是恒压还是恒源啊?模拟量输入接的是电压输入?还是电流输入?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在百度搜索,霍尔电压电流检测传感器,看看就知道了。先把原理和应用搞明白,选型自己就有谱了。

网友C:
稳压电源随便。都是成熟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楼主,第一次搞这个,心理还没有底

网友C:
没关系,先看看相关的资料或信息,把原理好明白了,后面的事就好做了。

网友C:
其实这个电阻测试,就是电压源,供电,然后电压电流检测,然后欧姆定律计算。这里电压电流检测可简可烦。取决于精度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G:
版主你好 你选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稳压电源和电流检测的??能方便透露你选用的硬件吗?

网友L:
你好,我可以帮你做个测试板子测试下下!
我是做电路板的。
QQ:576823498
联系说明测试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