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7):
ET-7200/PET-7200 系列内建网页服务器,可以利用网页浏览器(IE, Chrome, Firefox 等) 设定或监控I/O 模块。ET-7200/PET-7200 系列提供2 端口的以太网交换机及两组4 个电源接入点,并且PET-7200 系列支持PoE技术,通过PoE 以太网交换机就可以利用网线进行通讯及供电,如此,可简化现场布线,通过网线就可以将I/O 模块串在一起。

ET-7000/PET-7000/ET-7200/PET-7200 是具备以太网的I/O 模块,其内建一个网页服务器,可以利用网页浏览器 (IE, Chrome, Firefox等) 设定或监控I/O 模块。其内建的Web HMI 功能,不需要HTML 软件开发的技巧,只要通过网页进行简单的设定,就可以拥有动态的WebHMI 功能监视与控制。除通过网页操作外, 此I/O 模块支持ModbusTCP 通讯协议,还可以很容易的整合到组态软件(SCADA)。

此外,PET-7000/PET-7200 还支持“PoE”技术,通过PoE 以太网交换机,利用网线就可以进行以太网通讯及供电。如此一来,现场的布线将会大量简化,只要通过网线就可以将I/O 模块都串在一起。

主要差异表

ET-7000/PET-7000 是第一代的以太网I/O 模块,ET-7200/PET-7200 是第二代的以太网I/O 模块。基本上I/O 的通道数目及规格是相同的,最大的差异在于ET-7200/PET-7200 将原本1 个以太网口扩充成2个以太网口,并且增加DIO 状态LED 指示灯。

特色

1. Power over Ethernet (PoE)PET-7000/PET-7200 支持PoE, 可由符合IEEE802.3af 的PoE 以太网交换机供电。数据和电源都可以通过网线传输,可以免除额外的电源供应器及电缆的布线。

2. 菊花链(Daisy-Chain) 以太网布线

ET-7200/PET-7200 内建2 口以太网交换机,可以实现菊花链的布线方式。如此,以太网的布线会变得更容易,而且以太网交换机及缆线的成本都会明显地减少。

3. LAN Bypass

LAN Bypass 这个功能是用来保证网络通讯的可靠度。当某一个ET-7200/PET-7200 断电时它内建的电路会实时自动启动,保持以太网的正常通讯。

4. 通讯的安全

登入网页时,必须要有正确的账号、密码。另外,内建IP 地址过滤器,可以设置为允许或拒绝某些特定的IP 地址。

5. 支持Modbus TCP 和ModbusUDP 通讯协议

ET-7000/ET-7200 系列, 支持Modbus TCP、Modbus UDP 的从站通讯协议, 组态软件(SCADA)可以通过Modbus TCP、ModbusUDP 轻易取得远程的I/O 状态。

6. 內建I/O

混合不同的I/O 种类于同一颗I/O 模块中,可以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提供最适合及性价比的I/O 组合。

7. 双看门狗(Dual Watchdog)

双看门狗是由模块看门狗和通讯看门狗组成。AO 和DO 的动作是和双门狗关联在一起的。
模块看门狗是由内建的电路进行监测,一旦发生硬件或软件的问题,会对CPU 进行重置,并且加载预设的AO, DO 开机值。

通讯看门狗是由软件进行监测上位机(Host) 和I/O 模块之间的通讯是否超时(timeout)。此超时的时间长度是可调整的,当I/O 模块超过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上位机的命令后,此看门狗就会将AO, DO 强制设为安全值,以避免由此I/O 模块控制的设备受到损坏。

8. 严苛环境下的高可靠度

●  操作温度:-25 ~ 75 ℃
●  储存温度:-30 ~ 80℃
●  湿度:10 ~ 90% RH(无凝结)

9. I/O 配对功能(Pair Connection)

这个功能可以通过以太网建立AI/DI 和AO/DO 的配对。只要通过简单的步骤设置后,I/O 模块就可以自动使用Modbus TCP 协议,不断地询问远程的AI/DI 设备的状态,并且映设到本地的AO/DO 输出通道。

10. 开机值和安全值

AO, DO 的状态除了由命令进行设置之外,还可以由以下2 种方式进行设置
开机值:在3 种情况下,AO,DO会被设置为开机值:模块上电时、被模块看门狗重置、模块被重启命令重置。
安全值:当通讯看门狗被启动而且上位机(host) 和模块之前的通讯超时发生时,AO 和DO 就会被设置安全值。

11. DIO 状态的 LED 指示灯

ET-7200/PET-7200 系列新增DIO 的状态指示灯,更方便现场人员直接通过LED 灯了解DIO 的状态。

12. 重启按钮

重启按钮是ET-7200/PET-7200系列新增的。当忘记登入网页的账号、密码或是IP 地址时,可以利用这个按钮将全部的设定值恢复到出厂默认值。

13. 两组电源输入接点

ET-7000/PET-7000 只有 2 个接点用来连接电源输入,ET-7200/PET-7200 具有2 组共4 个接点,实际配线会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