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间继电器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7-04-17):
请看图,这是一点典型的中间继电器,我记得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说过中间继电器只能单边L接负载不能像图中一样 L和N都接在继电器上,我们同事也记得以前老师是这样说的,因为怕触点有火花造成短路,但是我们买的其他的设备上人家接线,就是跟图片里一样的接法,时间久了 我也糊涂了,请问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网友A:
呵呵;
这就像OMRON MY2NJ;
人家的继电器是双组输出的,二组是隔离的,当然可以同时接L N 了;
接触器还同时接R S T 三相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老师以前教的是错的?我好糊涂啊 现在实际应用中确实有人是都接上的,但是也是不止一个人跟我说 只能接一边

网友B:
理论和实际有出入啊!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要看实际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都按找图上的接可以吗,只要电流和型号匹配

网友C: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不武断的说哪一种就是错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么一说我更加糊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老师以前教的是错的?我好糊涂啊 现在实际应用中确实有人是都接上的,但是也是不止一个人跟我说 只能接一边
只能说你的理解能力比较弱;
对于只有一组输出的继电器来说,你老师说的完全正确;
而多组的继电器作用就是可以同时接不同的电源,比如OMRON的MY4NJ有4组常开/常闭输出,你同时接L、 N 、0V、 +24V都是可以的呀;
活学活用,而不是一味的去扣字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我终于理解了

网友D:
同一组触头只能串接在用电回路之中,而不能在两侧同时接L、N,这样不就短路了吗?记得我的一位小学数学老师接照明开关时,在两侧分别接上了火线与零线,一拉开关就冒火了,吓得够呛。

网友E:
两组端子负载5A的我经常接220v的火线零线,控制设备灯的,没问题的

网友F:
你这个想法跟我开始是一样的,我刚出来也是这么想的。继电器每组之间是和隔离的,可以同时接,但是只接一边理论是最安全的,像我以前只接一边,控制火线,后来才发现,只单独控火线是不安全的,因为有时候现场火零有的人接反了,本来是想控制火线的,却变成控制零线了,后来我也该,火零都接,也没有出什么事。你可以再想想我我们2P的断路器也是火零一起接的,放心火零一起控制是没有问题的,只需要控制的电流不要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你的答案正是我最需要的,真的感谢!!!!!!

网友G:
灵活掌握,灵活应用!满足现场需求功能就可以

网友H:
如果是MY2类型的,建议你不要L和N都接进去,不然就会和你老师讲的那个情况,两天就得换新

楼主:
请问是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问是为什么呢

网友I:
改一下接法:5直接接8;12接负载

网友J:
老师说的也没错!实际应用中要看你火花大到了什么程度!定性分析 还要定量分析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同一组触头只能串接在用电回路之中,而不能在两侧同时接L、N,这样不就短路了吗?记得我的一位小学数学老师接照明开关时,在两侧分别接上了火线与零线,一拉开关就冒火了,吓得够呛。
这个“经典错误”我曾经差点也犯了,在即将拉下开关拉绳时突然醒悟改正了过来。

网友H:
回复 楼主:
会存在电弧短路的危险

网友L:
应该有电弧拉短路的危险

网友M:
中间继电器可以控制L、N的。

网友N:
如果1.5.9与4.8.12之间是隔离的,可以把L.N线同时接上去,如果没有隔离只保持一定空隙,就不应把L.N同时接上去。

网友O:
主要看灭弧能力、负载类型

网友P:
时代在进步,不断的推翻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P:
确实要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N:
请问如何辨别 中继是否是隔离的呢?

网友Q:
举个手手说一下,两对点的欧姆龙,同时开断L和24v这样用过的我在这里

楼主:
回复 网友Q:
果然活学活用的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