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7):
当一个圆形转台上面有10个工位,(第一个工位人工上料,后面的9个工位都完成以后,转台旋转一次)工位1到工位10,工位1到工位10按照顺序对工件加工,当第一个工位没有工件时(后面的工位,工位2到工位10都有料,)依次要将后面工位的加工完成,别人希望第一个不需要工件时,后面可以不需要人,后面的工序自动完成,请教各位都是怎么解决的,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求指教

网友A:
系统都什么硬件啊?编程解决。

网友B:
用多字传送指令。
一共10个字,每个字用10位,每个工位完成后输出一个完成信号,到所有工位都完成就自动转一下,然后所有字集体向后传送,再送入一个0值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