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应用问题

楼主(2017-04-17):
我单位有一15KW变频器驱动一15KW 8极交流异步电动机作为搅拌机驱动,电缆长50米经常烧电机绕组,且变频器不报故障变频器输入输出电压正常,电机接线端子测电压在1200V左右
不知什么原因?
                                                                                          恳请老师帮忙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电机是普通电机还是专用变频电机?若是普通电机请更换为变频电机。另外,搅拌机是重负荷,电机功率够不?使用时是不是经常卡死?这些都是电机绕组易烧的原因。

网友B:
8极电机本来转速就低如果通风不畅或者低于50HZ长时间运行
可能会高温烧毁。

网友C:
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没?变频器输出电压波形为脉冲形式的所以一般数字万用表测量会不准;建议加交流电抗器或更换大一点的变频器。

网友D:
改用皮带轮传动

网友E:
电机的功率可能小,变频器载波调高一些,给电机增加散热装置,可以用水冷电机

网友A:
  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请用指针表或真有效值数字万用表,普通万用表的读数就偏差很大了。

网友F:
都用到这么低速的电机了,建议看看传动比和检查一下你要搅拌的物料的粘度

网友G:
楼主变频器用小了,15kw8级电机电流是多少,标准的15Kw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多少?变频器至少要大一级,如安川A1000系列,就分重载与轻载型号,重载型号其实就是大一个规格。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单位有一15KW变频器驱动一15KW 8极交流异步电动机作为搅拌机驱动,电缆长50米经常烧电机绕组,且变频器不报故障变频器输入输出电压正常,电机接线端子测电压在1200V左右
不知什么原因?
                                                                                          恳请老师帮忙指导指导,谢谢!

一般变频器都是按4极电机设计 ,不知你的变频器的参数和所配电机的参数相匹配不 ?另外 ,15KW的8极的电机电流很大的,所选变频器的型号是否合适呢?

网友I:
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意义不大,从变频器处看下电流大不大,还要看下电机的散热够不够。

网友J:
电机功率可能小

网友K:
楼上各位说的都很好。楼主要注意:

第一,电机一定要变频器专用电机。

第二,电机必须要强迫冷却。

第三,观察运行电流,是否超过电机额定值。如果是,就是电机过载了。

网友L:
是不是你万用表有问题。

网友K:
楼主不来了?坏电机问题其实是变频器控制的交流驱动系统应用比较典型的。这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否规范有关,与输出对电机的保护有关,与电机自身防护和冷却条件有关。这里包含了许多的专业基础知识呢。

网友M:
电机散热不行?

网友N:
回复 网友G:
够意思了,老铁

网友O:
八极电机?你选的变频器支持吗?普通的变频器不支持八极特别是力矩模式要注意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