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7):
我以前用过台达伺服,用FX3U给伺服IO信号,伺服用PR模式,伺服内部寄存器功能。

现在有一个三菱MR-JE-20A,请问能不能像控制台达一样控制?只给IO信号,不给脉冲。

还是一定要用定位模块?

网友A:
JE伺服是低端的,只能走脉冲

网友A:
FX3U给脉冲就好了,不要用定位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