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7):
S7-200 224CN一台+以太网模块一个  威纶通触摸屏一只 设置后提示依然无法通讯PLC,通讯红灯也不闪。

我的设置是按照新的机器去设置如下:
1、设置PLC系统快为默认。
2、PLC以太网模块设置IP地址为192.168.0.11

3、设置EB8000软件增加PLC设置如图。
3、加了一个按钮

网友A:
屏跟plc的ip要设置好,

网友B:
用m或者v区。这是怎么连接的,还用交换机了?

网友C:
地址对吗,接线正确吗,有没有参数设置错了的可能妮

网友D:
屏和PLC的IP地址在同一个网段吗??选择的驱动正确吗??

网友E:
应该是IP问题

网友F:
你这是通讯设置问题

直接连接PLC不可以吗?

网友G:
不知道你是怎么判断PLC和屏通讯上的,难道他们中间连接了网线就通讯上了?,屏上已经明确告诉你了,他们之间没有通讯上。仔细再检查通讯设置和通讯连接方式是否匹配

网友H:
看提示,触摸屏和PLC没有连接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IP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触摸屏按钮设置M3.2为例子的话,PLC也是M3.2吧    。触摸屏的地址M3.2是八进制的吗!

网友I:
呵呵;
明明屏与PLC根本没有通讯上,非要说能通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I:
伙计,通讯上的时候也不能控制,是条件给的不对,我想问这个!

网友I:
直接用屏连上S7-200的通讯口试;

网友J:
触摸屏对应是你的PLC地址,用“开关”元件功能并不管你PLC是8进,16进。PLC输入输出才是8进,OK!现在面板上显示的是通讯出错,具体在“系统参数设置”还有你连接口是不是连接错误了,遇到问题多想想是在哪里问题,不要一下否决。不懂多看看书!

网友J:
还有你在触摸屏写入地址是00013,PLC编程写的是1.3,能对得上就出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他上面写的格式是DDDDD

网友J:
回复 楼主:
DDDDDD?三菱才有DDDDDDDDD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请问师傅 直接设置为M3.2吗?

网友K:
回复 楼主:
这个你得根据屏的地址区对应PLC的地址,我用维纶屏的时候,LW寄存器对应PLC的V区,地址偏移一位。tk6i00I这款屏,我是问售后客服,他们给我的地址对应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屏M3.2了PLC就是M3.2.没有这样的事,有的话那屏必然是西门子造的。还有就是以太网模块的配置问题,波特率,IP,同一网段,数据位,停止位,校验等都要留意一下有没有问题,还有网线靠谱吗调试用最好用成品网线,别让自信坑你哦。

网友K:
还有一点就是维纶屏的以太网通讯配置比较麻烦,多看说明书。你的以太网模块是淘宝的还是官方的,官方的可以用PLC的拓展口连接,淘宝的需要占用一个串口,我没用过官方的,但淘宝货出问题的比较多,曾经遇到过,要保证模块是好的,你可以通过模块让PLC和PC通讯试试

网友L:
先通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你

网友M:
还不如用smart200方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是张老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