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画面窗口切换问题

楼主(2017-04-17):
我在画面里做了一个画中画。在该画面里加了一个画面窗口,想让两个不同的画面在这个画面窗口里显示,仿真运行时能打开,但是关闭后就再也打不开了。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教程做也是这样做的,我做的就不行。??

网友A:
画面窗口一般用显示不显示来控制,不要有关闭.

网友B:
对画面串口做显示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画面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窗口一般用显示不显示来控制,不要有关闭.
这个肯定不可以的。要求是点击对应图标才弹出画面窗口,不用时能关闭。

网友A:
你不相信算了.
关闭是不显示.
打开分两步,第一赋予画面名称,第二显示.

网友C:
是不是 关闭后再点开 那个窗户没有置顶 而是在下一层了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D:
实在不行就用脚本吧,估计脚本调窗口,怎么也能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相信算了.
关闭是不显示.
打开分两步,第一赋予画面名称,第二显示.
改成这样也不行哦。。

网友A:
假设2个画面.#1皮带.pdl和#2皮带.pdl.
每个(做一个,多个复制)小画面,加一个关闭的按钮或者X块.加上直接连接,来源-常数 0,目标-画面中的对象-画面窗口1-显示.
在大画面做两个按钮,分别是#1和#2.

在#1事件-鼠标-动作,加C代码或者VBS(不知你版本):
SetPropChar("大画面名称","画面窗口1","PictureName","#1皮带.pdl");
SetPropBOOL("大画面名称","画面窗口1","Visible",1);

在#2事件-鼠标-动作,加C代码或者VBS(不知你版本):
SetPropChar("大画面名称","画面窗口1","PictureName","#2皮带.pdl");
SetPropBOOL("大画面名称","画面窗口1","Visible",1);

网友A:
当然,你也可以加2个窗口画面1,2,在1属性里填好名称#1皮带.pdl,在2里填#2.
然后2个按钮,用直接连接-来源-常数1-目标-画面中的对象-画面窗口-显示.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WINCC 7。0的。。。。

楼主:
我上一个就是这样做的。没有问题。。可是一个画面做得做多个画面窗口,很麻烦。。现在是想多个画面在一个画面窗口里显示。。。通过不同的图标打开不同的画面。。这个就是做了两个画面窗口。。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个方法。会报属性丢失?

网友A:
我上面不是一窗口对多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不是一窗口对多画面?
我回头试试C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