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lz安全继电器怎么接线??个端子怎么用

楼主(2017-04-17):
(无正文)

网友A:
记得应该有先后,如果错了,触点是不会吸合的!

网友B:
你没有说明书吗?上面有很多举例,可以参照下.A1,A2接供电,S11-S12,S21-S22一般串在急停开关或安全门的双通道上,S11出,S12回,在双听到都正常的情况下,输出双通道K1,K2才有输出.

网友C:
楼主还是到官网弄个说明书吧,就算英文的也比没有好。

网友D:
A1-A2接工作电源,S11-S12为安全回路一,S21-S22为安全回路二,S34-Y32位手动/自动启动复位,13-14,23-24,33-34,41-42为输出控制。注意是安全回路为双通道,二个安全回路同时工作正常,才能正常输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