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7-200 控制接近开关信号的接收?

楼主(2017-04-17):
如题,(分别有1、2、3号三个接近开关, 各自工作互不影响)
研究对象是一个齿轮,有60个齿。接近开关一接触第一个齿得到矩形波(以上升沿为准),启动定时器T32。然后齿轮再转,到了第二个齿时关闭定时器,将产生的时间传送出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周期时间了。
那么这个过程在plc中应该怎么实现呢?求指点思路!感谢!

网友A:
第一个置位,第二个复位既可。

网友B:
转速高吗?转速高的话,必须使用高速信号接收端口。

网友C:
采用高速计数编码器

网友D:
要测的时间范围....

网友E:
第一个接近开关职位一个标志位启动定时器,第二个接近开关复位标志位复位定时器

网友F:
速度快的话用高速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速度不快,转速范围0~2RP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速不高,转速范围是0~2RPM

楼主:
回复 网友D:
????
精度T32的为1ms,然后设定值设个30000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的在具体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考虑过这种想法,不过没有试
那在第一个齿和第二个齿之间的过程是低电平啊,影响不? 而且要置位和复位得有两个输入点位啊

网友D:
就是你要测量的时间周期,大概是从多少ms到多少ms.
因为你转速是变化的,所以一定有个范围.
你给转速没有用,因为不知道你齿轮直径,虽然你有60个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考虑过这种想法,不过没有试
那在第一个齿和第二个齿之间的过程是低电平啊,影响不? 而且要置位和复位得有两个输入点位啊
怎么会用两个输入点,你再想想

楼主:
回复 网友D:
齿轮那个是假想的,用接近开关磁铁性材料来模拟。只要周期不超过定时器的最大范围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太擅长PLC,凭自己想法编的,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我拿接近开关让它接近某一个磁铁性(比如铁尺)东西(代替齿轮的齿)记一次上升沿(启动),然后等一会再让铁尺接近接近开关,又一个上升沿到来(此时停止)。所以我想让他两次通过一个点位控制,而不是我编写的两个点位(I0.0/I0.1)
求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感觉不太合理,因为输入信号只有一个接触时引发的DI信号,
那置位和复位的话恐怕要两个点位信号了啊,求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了,不是呀3个接近开关互不影响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太擅长PLC,凭自己想法编的,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我拿接近开关让它接近某一个磁铁性(比如铁尺)东西(代替齿轮的齿)记一次上升沿(启动),然后等一会再让铁尺接近接近开关,又一个上升沿到来(此时停止)。所以我想让他两次通过一个点位控制,而不是我编写的两个点位(I0.0/I0.1)
求知道
我晕
你这样写,把程序段1的DI2变成DI1串M10.0的常闭触点用来复位线圈M10.0
或者你使用计数器来编也可以,计数器等1开始计时,等2停止计时,一个输入信号搞定

网友D:
程序是对的.两个点可以用第一次锁定,第二次解锁.
可以有begintime和caltime.用来测时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大哥,您说的这个有点高大上啊,不会呢

楼主:
我该使用计数模块还是继续坚持置位复位啊,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H:
齿轮材料与接近开关选型合适就没问题~齿轮上要特意加工一下。

网友I:
用计数  当等于一时  起动定时器并传送时间  当等于二时复位定时器和记数器

网友J:
程序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K:
24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设定值设成2?还有复位处使用判断是否等于二的输入点位?

楼主:
回复 网友J:
您指的是停止时存 的数的问题还是?

楼主:
PNP的输出线怎么S7-200里的信号触发?是上升沿?还是常开点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大概会了,三个接近开关,那就是使用三次时间间隔指令了,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过要计算第二个和第一个上升沿差值时间的话,第一个上升沿和第二个上升沿都会去触发图中的上升沿点位吗?还是?
具体接近开关是怎么去触发图中编的呢,还是我编的有问题?  主要不知道接近开关和它如何配合

大神看在我这么诚恳的份上就指点一下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而且我感觉用了您说的时间间隔指令就没必要使用T32定时器了。

网友D:
这是300编的,意思差不多,I0.0相当于检测输入,p是上升沿,n是下降,用t32.
照这样改用caltime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我能理解您编的程序。
想问一下我上边那个图用BGN_ITIME和CAL_ITIME编写的对不对?能实现计算两个上升沿的时间差的要求不?因为是信号是方波,会造成齿轮的齿离开后变成低电平,所以不知道自己编写的对不!

不对的话需要改进点啥?

楼主:
回复 网友D:
s7-200中精度为1ms的定时器只有T32和T96,  所以三个接近开关缺一个吧。   我想用时间间隔器来代替定时器   是不是只要把你写的程序里的T32那块换成bgn_itime和cal_itime就可以了?

网友L:
两种方法:如果频率不高的话则测时、如果频率高的话只测频

网友D:
对的,m10.0是把两次上升沿合成一次的,你用它加上升接bgn,再接cal,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  谢谢您了,我用的测时,因为频率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看我图片1 取代置位复位。这样的编程是否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师说看了我编的,说值一直在变呢~
说要清0,然后等一会把结果一记。然后再清零、。。。再记结果。就这样记下差值。
有什么思路吗?在我的上边图上改

网友D:
第一,计数要上升沿.
后面vd10,vd11,vd12有重叠嫌疑.
其它的,不知你说的停一下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这块调试好了。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大哥,我现在自己将数据能传送出来了,现在在做通过串口发送数据这块的编程 ,就像请教一下您 ,我只发送不接收是不是不用编写定时完成中断之类的?发送请求也不用,直接发送是吗?

网友D:
这块你用modbus走,直接发送就是.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自由端口模式呢?只做发送 我该消隐的都消隐了 可是串口上就是不出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哥哥,之前的那些问题我都解决了,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要是我想判断转子是否正常转动(即也就是判断它齿轮转动时接收的信号是否常0或常1,如果交替变化,说明转子正常运转,如果一直保持0或1,则说明转子不能正常运转)。把这个思路加入程序中的话,应该怎么入手呢?
愿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