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7):
一、电压互感器回路断线现象:
1、相关的表计指示不正常。(如果接地的话 接地相电压为零 非接地相升高为线电压,而PT断线的话,出现一向不显示,其他相电压不变化,通过此方法很快查处是PT断线还是接地造成)
2、出现“PT断线”信号。
二、电压互感器回路断线处理方法:
1、注意有关保护和自动装置的投切(如励磁装置、发电机失磁保护、电压保护、距离保护、备用电源自动投入装置等),防止保护和自动装置的误动。
2、检查高压侧熔断器、低压自动开关是否正常,如熔断器熔断或自动开关跳闸,应查明原因立即更换或重新合闸,当再次熔断或跳闸时,应按规定立即停电处理。
3、除上述要求外,更换电压互感器一次侧熔断器前,还必须先确认电压互感器无故障,然后用隔离开关将电压互感器从系统中隔离,更换过程中必须戴护目眼镜和绝缘手套,必要时使用绝缘夹钳,并站在绝缘垫或绝缘台上。
110kV及以上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回路断线的现象有哪些?

110kV及以上电压互感器二次电压回路断线的现象有哪些?答:(1)变电站预告旌旗灯号,电压回路断线、断线闭锁等告警光字牌亮。(2)母线电压表、功率表指示为零,电能表转慢或遏制(电子式显示电压缺相或无显示)。(3)故障录波器动作。
电压互感器回路断线有哪些现象?如何处理?

电压互感器回路断线有哪些现象?若何处置?答:电压互感器回路断线时,发出预告旌旗灯号,电压回路断线光子牌亮,低电压继电器动作,频率监视灯灭。表计指示不正常,电压互感器有异常音响。处置的方式是:(1)斟酌继电庇护和自动装配的有关划定,退出有关庇护,避免误动作。(2)检查高、低压熔断器及自动开关是否正常,如熔断器熔断,应查明缘由立即更换,当再次熔断时应检查缘由,不得加年夜熔断器容量。(3)检查电压回路所有接头有无松动、断头现象,切换回路有无接触不良现象。
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断线有什么现象?怎样处理?
电压互感器二次断线时,发出预告信号,电压回路断线光字牌亮,低电压继电器动作,频率监视灯灭。表计指示不正常,同期检查继电器有响声。
处理方法:首先考虑互感器所带继电器保护自动装置,防止误动作。再检查熔断器是否熔断,若熔断器熔断应立即更换,再熔断时,应检查原因,不得加大熔断器容量。如二次熔断器完好,应检查接头是否松动,切换回路是否接触不良,或回路是否断线,在检查过程中应防止保护误动。

网友A:
这些问题过去在发电厂工作遇到过,厂理也发生过电压互感器高压保险熔断故障处理不当造成发电机强行励磁误动作而烧坏励磁控制回路,发电机事故紧急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问题过去在发电厂工作遇到过,厂理也发生过电压互感器高压保险熔断故障处理不当造成发电机强行励磁误动作而烧坏励磁控制回路,发电机事故紧急停机。
是实话,在公司这样的情况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