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7):
石材切割机Y轴电机变频器,ATⅤ303:,1.5Kw,上位机是PLC,机器太紧凑,大面积烧板,十分不好拆,不拆模块电路板都拆不下来,结果拆废了。用其它品牌代换厂家技术员不告知参数,要收三千块现场来搞,参数保密。面板上有水晶头一样插头,我又不会读参数,主板一点点大,两排针脚取下来结果换到备用机上还是不行。用一台海利普代换半天没搞定,操作员说定位精度1毫米,沒发现编码器,只看到两个满行程限位开关,多功能端子设置始终搞不定。感觉太失败了。今后碰到这情况都不敢接了。

网友A:
失败是成功之母。

网友B:
厂家收取一定的费用也是合理的。
变频器的运行参数是通过通讯传输由PLC读取的,你换其它
型号的变频器想什么呢,两台变频器参数的MODBUS地址能
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觉得变频器在这个设备上只是一个执行装置,只拖动Y轴到设定宽度然后停止,对频率好像没要求,无非只是执行正反转和限位停机,但是对它使用哪些端子功能只能猜测,不敢贸然下手。不是挡人财路,只是想帮人解决问题,同时提高自己,毕竟在这个行业,如同行医,急人之所急嘛!

网友C:
自己准备搞搞互相学习

楼主:
PLC按程序指令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启动,启动应该没要求,因为Y轴,位置传感器到达设定行程然后反馈给PLC,PLC指示变频器制动停车,如果设定行程大于工作宽度,限位触发PLC指示变频停机,应该是这样啊?

网友D:
看来维修真的不容易啊,挺佩服楼主

楼主:
应该只是执行正反转和启停功能,ABC三个常闭常开继电器输出应该是反馈给PLC:,表明变频器的启停状态,让PLC可进入下一个步骤,因为Y轴不停止,其它切割与进刀动作肯定不可以进行,师傅们认为可不可能是这样?如果这样,我又想去试试了,

网友B:
你想的也太简单了,进刀速度怎么控制,速度不变能好使?

网友E:
1、找到变频器的安装和使用说明书手册,否则甭去替换和拆动变频器。
2、想办法用数据线读取PLC的执行程序和了解和绘制出电气原理图,否者不要去猜测控制原理。

网友F:
一定要先搞清楚,变频器和PLC是怎么配合控制的,通讯,还是脉冲,或电压/电流

楼主:
进刀和切割不是这个变频器控制的,它只驱动台架横移到设定宽度,然后停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继电器输出的pLC,没有模拟信号进变频器,因为电机快慢无斦谓,只要运行到指定宽度就停下来了,切割长度深度和快慢由Ⅹ轴上的伺候电机和变频器另行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你和我一样感受过厂家技术人员的傲慢,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和这破设备较劲了,人家卖的不是产品,是售后!一个伺服两个变频一个pLC一个变压器还有开关电源接触器空开全部装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盒子里,象设定了时间一样过了一年质保期后开次一个接一个坏,每次三千人工,配件另算。还技术保密。作为维修新手,我也知道量力而行的道理,昨天折腾半天分文未收,纯粹是想帮人一把,无奈学艺不精,让各位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已经想到招了,绝对能行

网友G:
回复 楼主:
对楼主表示支持!加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想到招了,绝对能行
我看好你,解决问题了不妨来晒晒过程,好让大家开开眼

网友H:
佩服楼主,楼主这个精神值得鼓励,如果我遇到你那个情况,我也许也会较劲,有的设备公司太黑了,根本就没有职业道德,简直就是人渣!就知道捞钱,故意设置故障,时间一到,立马来收钱!态度还牛逼轰轰的,他发现机器拆过,就骂人!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清楚,我就遇到过!

网友H:
楼主是在哪里啊!近的话我也去研究研究一下!

网友I:
  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相信楼主一定会解决难题的。

网友J:
变频器定位1毫米我有做过,用两个接近开关,检测后高速变低速,就几HZ,和回零一样,定位可以达到1mm

网友J:
行程就是靠接近开关控制,如果电机有配刹车效果更好

网友K:
通讯控制的变频器,不好弄,除非你自己开发一套程序

网友L:
应该简单,大概是行程开关没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J:
将原来电机用一台变频器外接驱动,将电柜内线头包好悬空,送电,让操作工设定切宽一米,结果PLC输出LED灯一个不亮,证明无信号给变频器,开始研究3个继电器ABC端子,将AB对应的两线短接碰了一下,12号灯亮,run灯亮。证明它是正转指令。然后找1米的点找了半天没找准,将外接变频调到十几HZ,发现差不多到位时PLC有个灯闪,不管他,接着断电重启,将操作工再试,同样基本确认反转是21号线头。幸好传感器都进了PLC输入端与变频器无关。将正反转3线确定后开始揣测ABC三端子功能,又耽误很久,并且原机子AC常开CB常闭,手上这个是AB常闭AC常开,又想这不可能是故障输出也不可能是频率到达等功能,唯一可能是告诉PLC变频器是待机状态,你可以进行下步动作,这与前面我短接BC线灯亮情况一致。但是后来把AC接反又搞半天,正准备放弃,老板答应卸下刀片大胆试一下,我又反复用手拨动两端限位开关,确定有急停功能,设置好加速时间,和制动停机,由于有减速机,急停很完美。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多两根线,实在想不出来了,它又没接收模拟信号,现在正反转,停机都有了,老板怂恿下掉刀片切空试机,我外挂好变频器,一手放在空开上,操作工摆弄几下,竟然开始运转,并且可以在设定宽度停住,后续也有切割动作,虽说没成功,也算是有惊无险!

网友M:
弄清楚才能说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J:
说好的技术员到现场来,结果放鸽子,说发一个设置好的变频器过来,让自己接线,设备品牌我就不说了。估计是怕现场设置泄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是通讯控制,那么高级的功能我是不敢伸手的,就是一个三菱继电器PLC,关键怕接错线把PLC搞坏,但是老板说PLC才换三个月,坏了找厂家去扯,所以才敢试。今后碰到这情况干脆绕道

网友H:
回复 楼主:
小伙伴就打算放弃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既然不是通讯,自己再琢磨一下下,他3个端子,一个正传,应该还有2个高低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他发了新机器我就不用折腾了,新的有说明书,PLC有线号,可调看参数,看他多功能端子如何设置的,你懂的。丫的他不会上锁吧?

网友N:
确认一下,是桥切么,简单得很,其实就是设置合理的运转模式就可以,不用信工厂的忽悠,做石材设备的工厂出厂时候不带图纸和资料的

网友J:
如果不是通讯就是简单的开关控制啦,接线可以看的出来,先搞清楚控制原理再下手

网友J:
还有多的两根线要么多段数控制,要么变频器异常输出

网友J:
其实宽度的设定是靠机械还是参数这个你没说

网友O:
这种设备 定位精度要达到0.3-0.5MM
石材设备我很熟,多速控制方式,一个高速行走端子,30-80HZ,一个低速端子,1-2HZ,通过编码器与PLC控制

网友O:
我还设计过这个的系统的,有全部方案,也改造过台湾多种机型
国内的机台不耐用

网友O:
台达变频器可以代用

网友P:
这个厂家的售后真牛啊。

网友Q:
回复 楼主:
确实同感 ,支持楼主,你最好把电控箱拍个相片发上来,让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网友R:
回复 网友Q:
我也换过红外线大锯。 原来用的是东元的。没有变频器面板,什么故障代码都不知道,就知道他坏了。然后根据端子功能,换了个易能的。通过多次调试参数。高速随意可调,低速调到5hz左右,开始精度1cm,后来降低减速时间,最后减速之间在0.2s 左右的时候,精度达到1mm,调试完毕。他是通过编码器控制,比如设定100mm到了90mm左右开始减速低速运行,到了100mm就停止,如果每次到100mm不停止,而是到102停止,触摸屏参数有个校正,弄个-2 就ok了。这是我这里的红外线大锯是这样弄的。
其他的大锯,也基本类似。要是通讯控制的就不敢随便弄了。

网友S:
回复 楼主:
这个很理解,比如我是做冲床的,以前像一般客户配件坏了,尽量修好,还不收钱。修不好,也就收个配件费。老板抹不开面子,最近想明白了,以后维修签单收钱。

网友T:
看完全部,得出是变频器坏了,没有使用通讯控制,完全开关量控制,肯定有距离检测传感器。
像这样的维修,本人的经验
先记录下所有接线,能查到资料最好,对照资料确定各线头用途,实在没有资料,参考常用的,一般各变频器端子定义都差不多。
根据所接线的端子,设定基本的变频器参数。
接上新变频器(不接电机),向操作工了解工艺过程,试运行---注意看变频器操作板提示,正-反-限位停(极限开关控制)都有了,接上电机试(频率限定在低速),主要看间距停止。
考察速度段的控制,确定是几段控制。
再将变频器最高频率调高,设定速度段,再试。

按你13楼说的,PLC可能有陷阱,让操作工正常操作,检查一下对应变频器的启动有没有输出(),没有你在变频器端累死也解决不了。

没图,所说“3个继电器ABC端子,将AB对应的两线短接碰了一下,12号灯亮,run灯亮”难理解,指的是变频器上吗

网友U:
接维修,改造的活,首先要把设备的基本工作原理和结构搞明白,就不会很狼狈或尴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已经搞定了.谢谢各位的指教。本来已经放弃了.但是今天老板来电话说定位精度不准,厂家又说是减速机问题。我过去以后,将说明书与变频器设置对照,把减速时间由0.6S降到0.4S,频率由20Hz降到15就可以了。另外向大家汇报一下,正如上面老师所说,它只有高低速和正反转功能,上次那个机器端子全是数字编号,新的上面一看就知道接的正反转和高中低速的功能端子。看来今后碰到这种情况,对自己有信心也很重要,。哦,它是靠光栅尺反馈位置信号给PLC的,与变频器无关,由于满手油污照片没照,谢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就这个柜子

网友V:
只要不是通讯控制的就行。要把所有端子弄清楚再动手

网友J:
三菱和施耐德的变频器啊

网友W:
你的经历就是很好经验总结,慢慢积累吧。

网友X:
调试也需要技术、耐心和毅力!先赞一个!
另外,若须精准停车,可试直流制动功能(感觉比调短减速时间要优)。

网友Y:
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技术就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得到提高的,赞一个

网友Z:
   你说的是红外线桥切机吧,变频器是多段速控制的。手动正反转高速,自动切割刚开始中速,接近设定尺寸时低速(1.5HZ)左右!如果你对运动控制和变频器比较熟应该不难搞定,精度控制不是编码器就是磁条控制的。在电箱下面会找到的,词条就沾在边梁上。

网友AA:
我想是通信协议参数没设置好

网友AB(2017-11-11):
1.5Kw的新变频器也就一千以下吧!功率太小了没修的价值!

网友AC:
感觉现场调试有时比维修还难。耐心和毅力,搞懂工艺流程,正确判断变频器端子功能和内部参数还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D:
楼主的学习精神、谦虚精神、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敬佩 ,好样的!

网友AD:
接手后,应该边实地测绘,边想办法了解机器的工作原理,自然难搞的就越来越少了,解决的办法越来越多了 。

网友AE(2017-12-21):
回复 网友H:
啊,还有这样故意使坏的,真缺德

网友P(2018-06-09):
主板还没有坏的话,参数还是在的

网友AC:
一般有定位要求的变频器,就是正反转加多段速,是几段速,根据工艺而定,惯性大的还要加制动。

网友AF(2018-09-17):
回复 网友J:
好多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AG(2019-09-10):
回复 网友X:
感觉变频器散热空间太小了。容易积灰,出故障。

网友AC:
我也搞过定位,好像与加减速和制动有关,加减速时间是关键,这与工艺要求有关。

网友AH:
我在纸品厂做过一年,那是什么都搞。画图,做机械备品;换轴承(值厂的轴承,换都要用行车来吊);产品改善,纸病怎么处理;公司庆典的舞台搭设;新车间的规划等,搞的很多。所以学的也多。后来因为另有发展就离开了。
这最近十年来,干得最多的就是调节机器的常规参数,技术完全说不上了。

网友AH:
回复 网友P:
都是高手!
高手是怎么养成的呢?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