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

楼主(2017-04-18):
基恩士Plc计数器的值,怎么进行比较,请大神指教

楼主:
手册上,没看到也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用的是KV-3000 5000 5500这些,直接使用>  < =指令;
如果低端不支持,查阅CMP及ZCMP指令的使用方法;

楼主:
噢,怪不得我这样输,总是提示操作数错误,谢谢你,师傅

网友A:
初学的话还是好好的看看手册,这些在手册上都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