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8):
变频器维修离不开对电阻的测量,维修人员会借助测量仪表,把被测量对象直接或间接地与同类已知单位进行比较,以取得用数值和单位共同表示的测量值。
  电阻是各种电子元器件和电路的基本参量,利用万用表测量电子元器件或电路各点之间的电阻值来判断故障是一种很常用的方法。测量电阻值时,有“在线”和“离线”两种基本方式。“在线”测量时,需要考虑被测元器件受其他并联支路的影响,应对照原理图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判断。“离线”测量时,需要将被测元器件或电路从整个电路或印制电路板上脱焊下来,操作较麻烦但结果准确可靠。
  用电阻法测量集成电路时,通常需先将一根表笔接地,用另一根表笔测各引脚对地的电阻值,然后交换表笔再测一次。将测量值与正常值(有些维修资料已给出,也可自己收集)进行比较,相差较大者往往是故障所在部位(不一定是集成电路坏)。
  电阻法对确定开关、接插件、导线、印制电路板布线的通/断及电阻变质,电容器短路,电感线圈断路等故障非常有效而且快捷,但对晶体管、集成电路及电路单元来说,一般不能直接判定其故障,需要进行对比分析或兼用其他方法。由于电阻法为不给电路通电的测量方法,故可将测量风险降到最小。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使用电阻法时,应在线路断电、大电容放电的情况下进行,否则结果不准确,还可能损坏万用表。
  2、在检测低电压供电的集成电路(5V)时,应避免使用指针式万用表的10k挡。
  3、在线测量时,应用万用表表笔交替测试,对比分析。
  电阻由于其结构上的特点,存在引线电感和分布电容。当它工作于低频时电阻分量起主要作用,电抗分量可以忽略不计;但当工作频率升高时其电抗分量就不能忽略不计了。此时,对于工作在交流电路中的电阻,由于集肤效应、涡流损耗等原因,其等效电阻将随频率的不同而不同。实验证明,当频率在1kHz以下时,电阻的交流阻值和直流阻值的差值小于1xl(T4,随着频率的升高,两者的差值也随之增大。

网友A:
楼主讲的很细很好,又重温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