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开关面板

楼主(2017-04-18):
昨天,去朋友家帮忙换一个开关。我想换个开关多简单的一个事啊,很爽快就答应了。

是他卧室的一个三位开关,翘板坏掉了。我拆开面板根据线路分析——2个单控一个双控,接过朋友自己买来的新开关,看面板上的图示符号,是带有双控开关的,但有几个端口是封闭的,我想打开其中一个端口,接一个双控,打了半天没能打开,很是狼狈、窘迫。

我觉得打开这个端口肯定有个什么小窍门,就是不会,让朋友拿去供应商店问(幸好就在附近)。

朋友回来说,店家说这种开关是没有双控功能的!

我说那就很奇怪了,图符明明画有双控功能的,怎么没有啊?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开关,生产厂家搞得那么复杂干嘛?直接做成个普通的三位单控开关,一目了然,又便于安装,没必要故弄玄虚,害得我在朋友面前出丑。

网友A:
你朋友买到了假的双控开关么?

网友B:
产生厂家便于管理就用一套模具吧。

网友C:
是你自己误会了,新开关的接线端子既然封上了,就说明此种型号不具备该功能。厂家为了统一模具,降低成本,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D:
很正常,如果你是生产者,你也会这样设计生产----以一对全,不管你市场需要什么类型的开关,底托就一种

网友E:
要是我看到也会跟4楼的想法一致,不怪他人

网友F:
正常.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G:
同一模板,生产不同的开关。

网友H:
不会还想钻孔接线端子来进行接线吧表情,就是把没有螺丝的塑料密封的孔位进行钻孔
下图的红圈位置,还真有想被螺丝刀撬开过的痕迹呢

网友I:
厂家一个模具生产的。封堵的端子(该端口功能取消)。但从面板接线图可以清晰看出是3位单控开关。

网友J:
每次更换新器件时,要对新器件进行检测,确保正确完好后,安装即可

网友H:
很明显,图中是一个4合1的开关面板,总共有4个单位开关,2号位置是空置不能使用的,其余1,3,4都是可以接线使用,但是没有双联功能,因为每位开关只有两个接线端口。

网友K:
背面面这么清楚了你还理解不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很明显,图中是一个4合1的开关面板,总共有4个单位开关,2号位置是空置不能使用的,其余1,3,4都是可以接线使用,但是没有双联功能,因为每位开关只有两个接线端口。
标识的真清楚

网友M:
这开关 上边还有线路图呀

网友N:
厂家为了节省成本做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是你自己误会了,新开关的接线端子既然封上了,就说明此种型号不具备该功能。厂家为了统一模具,降低成本,都是这么做的
我很赞同他的说法

网友P:
统一的磨具

网友Q:
这是制造企业用的一套模具做出来的
要出双控的就把封堵的部分拆掉安装上
要做普通开关就把双控用的地方封装住!

网友R:
楼主基本功不牢,装逼失败了

网友S:
还是经验太少!你是咋能想到能打开呢?

网友T:
   用万用表一量,全都清楚了。

网友U:
你就是打开也没用,里面不带螺丝

网友V:
模具共用而已!

网友W:
这样搞省钱,省了3组端子,你讲是不是省了很多qian

网友X:
降低陈本,将一个接线端子封了

网友Y:
可以省工时吧。

网友Z:
杂牌货吗

网友AA:
福田开关,标识非常清楚,自己没看懂而已,

网友AB:
9楼高手

网友AC:
这有什么奇怪的,看图就知道没有双控啊

网友AD:
明明是三位单控

网友AE:
引用 网友C:
是你自己误会了,新开关的接线端子既然封上了,就说明此种型号不具备该功能。厂家为了统一模具,降低成本,都是这么做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