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8):
编码器记数C251,数值在0~400之间,达到K400时,C251清零或者C251减400.现在我用的是DHSCR指令复位C251,.但是我看手册上比较结果只能是Y,M,S。我直接复位C251,实际上是能用的,但是我不确定这样用复位是不是立即动作的,不受扫描周期影响。有哪位大神这样用过吗?
如果这样用不行的话,用中断应该可以吧?另外,大神们一般是怎么处理高速计数器的呢,如果有类似360度角度计数的。用Z相复位会不会效果最好点,也不用担心由于扫面周期的问题有累计偏差

楼主:
没人回答吗?没有的话过会儿我再来问一遍。。。

网友A:
顶个  防沉 ,大神出来冒个泡 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