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8):
如题,一台活塞式空压机,220V的,接线盒内2个电容,接220V送电后接线盒内冒烟了,可能有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一台活塞式空压机,220V的,接线盒内2个电容,接220V送电后接线盒内冒烟了,可能有什么原因?
请检查你的接线方案,是否是导致冒烟的罪魁祸首

网友B:
,电机绕组,电容,接线,就三项,全检测一遍。问题一定解决

网友C:
冒烟电机烧了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双电容的电机里面有个离心开关

网友D:
肯定是线接错了!

网友B:
离心开关没有结合,没有在启动状态,启动电容没有工作,可能启动不起来,

网友E:
冒烟了就拆开接线盒看看呗
线圈烧了,电容挂了都有可能!

网友F:
接错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这个图,内部接线决定了引出来的2根线接零线接火线都是特定的了,不能接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