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8):
与32点的模块使用接线上有什么区别?比如6ES7321-1BP00-0AA0和6ES7321-1BL00-0AA0

网友A:
接线应该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点数不同而已

网友B:
32点的是40针的端子排,可以直接接线;
64点的则是2个插线排,要焊接好插头或用对应的外置接线端子引出来接;

网友C(2017-06-13):
还有64位的模块?????

网友D:
传个图上来看看,让兄弟们涨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