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8):
电脑主板不开机,无任何显示,电压正常,内存已换,求解

网友A:
工业电脑啊?

网友B:
用示波器大信号到南北桥频率,量测一下CPU res信号看有没有,如果没有终点查北桥到CPUlpc信号,这个板我经常维修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网友C:
纽扣电池都被扣掉了,还是去花费¥5购买一块回来安装回去吧。

网友C:
能有示波器,能知道如何测量南北桥信号,如何查北桥到CPUlpc信号,也就不用上论坛救助了
拔插板卡卡件,橡皮檫擦拭金手指,吹风机清理灰尘,重新上电测试,故障依旧,送修或者申请更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板子的确不熟,具体如何搭哪个位置测信号可否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有示波器,能知道如何测量南北桥信号,如何查北桥到CPUlpc信号,也就不用上论坛救助了
拔插板卡卡件,橡皮檫擦拭金手指,吹风机清理灰尘,重新上电测试,故障依旧,送修或者申请更换
上面一条,做不到,下面一条 会这样做~~
如果开机没有D的声音的话,就是说主板都没启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啊,主板没有启动

网友E:
不行的话,找备件替上去

网友F:
研华的主板吧,还有配块底板,有没有声音报警呢

网友G:
CUP拆下重新再装上试试,要不然主板坏了

网友H:
够古董的,如果没有硬件狗限制就快去二手市场找个主板装一套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够古董的,如果没有硬件狗限制就快去二手市场找个主板装一套算了
这主板应该是安装在一块底板上,底板还有PIC插槽的,研华还有卖,我前段时间还买了几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