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8):
PLC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有什么不同  利弊

网友A:
这个选型样本上有说明的
负载能力、寿命、响应时间等各不相同

网友B:
继电器电流大但有寿命限定晶体管可发脉冲(指定点)可无限寿命当然在正常情况下

网友C:
继电器输出型 能直接驱动大电流的负载 晶体管不行

网友D:
三菱PLC样本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E:
 PLC晶体管输出响应快,可以用于高速输出,但是控制电磁阀等还是需要加中间继电器;继电器输出响应慢,但是可以省去外接继电器,接线简单。  晶体管主要用于定位控制,要用晶体的输出来发出脉冲。而继电器是不能用发出脉冲的,也就不能定位控制了。

网友F:
简单的说,继电器输出交直流负载都可以带,输出电流可以达2A/点;但动作频率不能过高,一一般频率大于1HZ就不推荐,另外继电器是有寿命的,100万次左右;
晶体管:只能带直流负载,每点一般0.1A~0.5A电流,但动作频率可以很高,而且没有动作次数这种使用寿命的限制;

网友G:
严格来说,晶体管PLC完全可以胜任所有的控制任务,所以晶体管PLC的型号对比继电器PLC的售价稍贵的原因所在。一台晶体管PLC,只要在外部加装中间继电器,也能实现继电器PLC所有的本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严格来说,晶体管PLC完全可以胜任所有的控制任务,所以晶体管PLC的型号对比继电器PLC的售价稍贵的原因所在。一台晶体管PLC,只要在外部加装中间继电器,也能实现继电器PLC所有的本事

晶体管比继电器的贵不是你说的原因
是因为其没被大量使用,厂家生产的规模相对也小
生产成本晶体管的应该低于继电器的
客户购买设备成本晶体管的高于继电器的
客户使用设备成本晶体管的低于继电器的

网友I:
继电器适合低频的开关量输出,不适合高频率的输出动作,比如机械手来回动,抓取,放下,等频繁的动作最好不要用继电器,容易坏。晶体管的就不怕坏了,高频动作爽爽的,无触点的开关,一般不怎么坏,但是价钱比较贵一些,晶体管输出一般是DC,继电器的可以输出DC24或者AC220.具体用什么类型的还是要和要干的活相匹配。

网友J:
继电器型我觉得主要承受的电流比晶体管大多了,反应速度比晶体管的慢一点,寿命短一点!以前的老师傅讲,当时晶体管的承受电流很低,很容烧点,一般外接继电器,当时很多人多选型继电器型的,现在情况反过来了,晶体管承受的电流大大的提高了,一般不再接继电器了,大多数选型都选晶体管!

网友K:
常识性的问题找度年就可以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J:
继电器型我觉得主要承受的电流比晶体管大多了,反应速度比晶体管的慢一点,寿命短一点!以前的老师傅讲,当时晶体管的承受电流很低,很容烧点,一般外接继电器,当时很多人多选型继电器型的,现在情况反过来了,晶体管承受的电流大大的提高了,一般不再接继电器了,大多数选型都选晶体管!
我现在很多电磁阀控制直接晶体管控制,也使用很久,就是COM端要接保险

网友J:
回复 网友L:
我也是的,

网友M:
反应时间、寿命还有电压等不相同。

网友N:
回复 网友L:
搞个220v电压的电磁阀晶体管的不能直接用了

网友O:
高速脉冲输出肯定是晶体管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搞个220v电压的电磁阀晶体管的不能直接用了
220V不是用继电器转接我也不敢啊,我一般就是接功率就3W的24V电磁阀

网友P:
这个问题,你确定百度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