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8):
求教M440功率75KW上电报F0001故障,不能复位,有时等1个小时才复位成功,不知是哪里的问题,需要更换哪块板吗?请指点

网友A:
驱动电路有问题,修驱动板,

网友B:
r0027是多少?查电流互感器及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C:
查A786J及周边电路

网友D:
把变频器面板,I/O板都拔下来,重新插回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时重新插下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路有问题,修驱动板,

————75KW的里面驱动板可以单独订购吗,具体是哪块板,这个变频电流采样是什么类型的,是采样电阻还是霍尔原件,或者是互感器呢,我还没拆到里面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电流检测部分的接插件,看看是不是松动了,

楼主:
开盖后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电流检测部分的接插件,看看是不是松动了,
电流检测部分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检查一下,电流检测部分的接插件,看看是不是松动了,
这个变频前面的大板是驱动板吗

网友A:
找一下传感器,从输出线开始找

网友E:
你也是够厉害的了,还是找个懂点的帮你吧 你发的图片上根本就没有霍尔

网友F:
一般是主板接触不好了,清理一下插接脚试试吧

网友G(2019-02-16):
你好,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可否分享一下,我这是西门子440变频器11kw上电报警A0501 和F0001,复位后继续报警,复位不掉,过个十分钟,不显示A0501警告了,只报警F0001复位下,复位成功,是什么原因

网友H:
电流检测!不过驱动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