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8):
只需要一个I/O接线图就可以,以前的伺服马达坏了,换成步进驱动,

所以需要知道脉冲、方向和Z相的接脚就行了。不用完整的手册

网友A:
下载参考Q系列S型(QS系列)

网友B:
用步进达的到原来伺服的要求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样找不到啊,官网根本就没有下载资料的选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以前是没有步进电机用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给个邮箱给你

楼主(2017-06-05):
回复 网友A:
不用了,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C(2017-10-26):
我想要 三洋驱动器Q系列的说明书,谢谢您分享
Mail: zhangwei_bo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