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8):
最近有一项目,为了省成本将PLC用FX3U来做,要求两块触摸屏PFXGE4401WAD和FX3UPLC通讯(距离20米以内),两个触摸屏能单独的从PLC上面读、写数据,且互不干涉。现在想在3UPLC上加装以太网模块,然后用交换机做成并行能讯。请问,这样做可行不?要不然我就要去做测试了,毕竟以前没这样干过。

网友A:
3UPLC上加装以太网模块,这个成本不便宜哦
用编程口连一个屏,再扩展一个简单的通讯板连一个屏,这样便宜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版主的意思是在FX3U原先编程口基础上再扩展个FX422BD吗?这样属于串手通信,两个触摸屏同时读取PLC时会不会出现延迟现象?

网友A:
扩展422  232  485 这些接口都很便宜,才100多,这样两个口连接触摸屏没问题的
用编程口或是其它扩展口连接很常见的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钱多的话可以用以太网模块
普通串口通讯。232  422 485bd模块

网友C:
方式1.触摸屏换用PFXGP4402WADW,两个屏之间用以太网连起来。
屏1通过串口COM2与FX3U CPU直连
屏2通过以太网与屏1走以太网多重连接,简单实现。

方式2.PLC上加485BD
屏1和屏2的COM2口串起来,屏2通过RS422(4线制)连到485BD上,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