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8):
各位大神好,有直接用S7-200控制(位置控制,脉冲+方向)三菱MR-J3伺服驱动器的吗? 作为新手学习,发现S7-200是源型输出24V,而三菱MR-J3伺服脉冲接收口好像也是源型输出,感觉不能匹配啊,,,,

网友A:
可以更改电源输出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也有这个想法,可是如何更改S7-200的输出形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有这个想法,可是如何更改S7-200的输出形式,,,,
把电源极性调换

网友B:
呵呵;S7-200输出是PNP的,不可能更改,除非你动作能力超强拆开把线路板上的贴片及线路更换掉;
如果你的驱动器不支持PNP,那么就要转换,注意选用转换板支持的频率上限是否达到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嘿嘿,学习了。谢谢ZCMY大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