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8):
PLC与MCGS联机之后,各走各的互不相干是什么情况?PLC上的输出我用辅助继电器M代替了,然后在MCGS上面关联了输入X和输出Y。PLC和mcgs单独运行的时候都是可以的,但是联机就没办法同时运行了,PLC动了mcgs就不动,mcgs动了PLC就不动。

网友A:
地址设置里面对不,,,看看设备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

网友B:
m区很多地址可以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明白,我是才学这个的,请多包涵

网友C:
看情形是没连上。测试一下吧,关联一个输出点,用按钮取反那个功能测试一下。如果连接上了再找其他的问题。

网友D:
你最好是用M点作为输入,PLC输出是可以在MCGS上直接置位和复位的,也就是可以读写。输入X是只读不能进行写入的吧?时间一长我也记不清了。。当然你首先得确保通讯正常。。

网友D:
还有你在运行MCGS时最好把PLC编程软件退出运行。要不然就有可能通讯不上。三菱的和MCGS通讯简单,我曾经只在电脑上运行仿真就可以控制实际的PLC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