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uns电位器怎么使用

楼主(2017-04-19):
买了个brouns 的电位器,3590s的 接线引脚如图,靠电位器改变电阻来调电压,靠改变的电压来调速度(电压0-5v),准备用12v的电压串4k的电阻,电位器是2k的电阻不知道该怎么接线,求帮助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基础2就是你要的电压值

网友B:
基本的串联关系,再一个你这样的配置的得不到5v,在0-4v之间,用个电位器替代定值电阻

网友C:
你是需要模拟量电压控制转速吧,变频器和直流驱动器都带10V电压的,直接按照手册接就是了

网友D:
我不知道这样使用是否可以、是否有更合适的方法,但只是获得电压的话,采用电阻分压就可以;至于连接,或者可简单画一下图,以确定公共线的位置。

网友E:
你这样得不到5V电压只能得到0~4v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呀,就是靠改变电压来调速度,是一个蠕动泵的速度,关键是这个点位器该怎么去接线,中间引脚2数输出的嘛??1脚12v+,3脚12v-,2 脚是我需要的嘛?、

网友F:
如果接三菱变频器2脚接变频器10 ,2和3接变频器2和5

网友E:
2脚接模拟量模块输入端1、3脚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