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9):
变频器直流保险丝大小和功率对应关系,请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是指快熔吗

网友B:
一般起短路保护,很多变频器没有装,台达15KW用80A,22kw用140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C:
大约额定电流的3倍

网友D:
是的,额定电流的3倍左右

网友E:
好想有公式的

网友F:
直流保险丝应用在变频器里面吗?

网友G:
保险丝还分交直流电路吗?至于瞬态电流动作与之有关!

网友H:
变频器内的一定用快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