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9):
请问谁有cm35mxb2-24a模块资料,牌子是三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可是不是这个

网友B:
有区别吗 我怎么看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区别吗 我怎么看不到
在PCB板上能互换安装吗

网友C(2019-06-05):
回复 网友B:
脚位和实际模块的不一样,今天拆个50A的发现引脚编号和图上的除了电源RST其他编号都不一样。

网友D(2020-10-06):
上面XQUAN的图也不对啊

网友E(2023-12-07):
今天也遇到一个三菱E700的小机子,一样的模块,板子上和百度到的PDF脚位对不上,尤其是母线正负极,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