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黑屏

楼主(2017-04-19):
施耐德触摸屏使用中黑屏,巳经5块了,求哪位高人指点一下黑屏一般什么原因,能否自己修复,谢谢!

网友A:
工作电压稳定不,接线松动没,安装的地方可靠吗

网友B:
估计电源问题.

网友C:
同一台机器导致5块触摸屏黑屏?如果是这样的的话,应该电源有问题了,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D:
接地是否良好也可以看看。

网友E:
潮湿也会造成黑屏。

网友F:
1.高压板故障
2.灯管坏
3.主控制板故障
4.开关电源故障
5.液晶显示屏故障

网友G:
换下来的屏检查一下,回复出厂设置,看看灯亮否

网友H:
拆下来看看是不是电源出故障了。。找

网友I:
看看你的电源吧,或者换一个先

网友J:
牛叉,黑屏立马能够更换崭新的触摸屏?什么领导这么大方
设备维修行业,对于比较重要的控制部件,比如变频器,伺服驱动器,触摸屏,PLC控制器,一般都是优先考虑维修本机来维持设备运行,除非是重大生产设备,可以有一套备用控制部件。你的案例,换了五块触摸屏之后,都没有做任何的整机检查的作业?

网友K:
使用环境、电源

网友L:
应该拆解一块屏来进行故障确认啊!
不会坏了就换新的,为什么坏的都不管?

网友M:
哪里坏了换哪里,不是一个正在的维修人员应该干的事,应该找出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N:
是不是灯管坏了。

网友O:
回复 网友J:
在国企,这是很正常的

网友P:
打电话刚客服啊,找他们的技术员问问,我们负责接线正确,通电正常,程序无误就行

网友Q:
修屏不是重点,主要是找到原因,电源?环境?

网友R:
需要维修吗。 加我微信17688978556. 我可以给你讲讲。

网友R:
楼主的联系方式是多少

网友S:
有没有看看是不是同一问题啊

网友T:
回复 网友S:
原因很简单,前面有高人指出来了,关健是你修好了是应该的,修不好就不怕有人找麻烦么???

网友U:
是否是灯管坏了 所致呢?

网友V:
电源电压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