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9):
水厂有高压水泵和低压水泵,高压功率在1000KW,500kw,低压400KW左右,请问对其变频改造的话,我考虑几点:
1、高压变频器太贵,使用寿命不知,成本收回周期长
2、高压变频器太占地方
3、相对低压变频,高压变频节能效果是否有比对参数?
4、干扰是否能够克服?
5、高压变频是否还要其他的保护装置?
请有经验的专家和厂家技术人员能提供相关的分析资料。

网友A:
高压变频器安装使用还是很方便的,也不是太贵。

网友B:
选择比较好的品牌就可以,高低压变频器都一样。。高压变频器还是比较占地方的,要专门的房间来安装,还要做好通风防尘措施。至于保护这些变频器厂家会有相关方案,可与厂家商定解决。

网友C:
高压变频和低压变频类似,只不过高压电经过变压器,变压器次级抽头到各个控制单元再由各个控制单元将电压累加成高压电控制高压电机

网友D:
看来,用高压的功率较大;改造后,仍需原来的功率吧。
不懂,只是好奇一下。

网友E:
一台低压380V的400KW的变频器,都要六万块钱以上,而且还是国产货,如果是外资货,估计还要贵上国产货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左右。
估计你的整个变频器的技改项目投资需要30万~50万块钱以上,技改的目的是什么?技改后的效果能否有所保证?进行技改后,项目的技改所产生的效益,对比技改的总投资,是盈,还是亏呢?会不会是脑袋发热一时冲动的想法呢?

网友E:
马达实现运行中节能的方案,不是单单依靠变频调速器的控制技术就能实现的,需要研究马达的运行工艺流程和运行参数。如果自己没有节能技改经验,并且节能技改投资太高的话,建议引进节能环保技术公司来进行专业的评估和论证,并且把风险转移给节能技改项目的承包商,也不是不可以。

高压变频器和低压变频器的本质区别,就是电压等级,还有控制原理。还有价格相差巨大,耐压等级越高,价格就要翻N倍。

网友F:
既然是改造那么电机应该早就有了吧,至于用低压变频器还是高压变频器,的根据电机来选择了呀。

网友G:
1、高压变频改造。高压继电保护定值需要重新换算,毕竟以前的是电动机保护,现在改为变压器保护了,继电保护器如果是专用的话,也许也要更换;
2、变频改造,你的生产工况是什么情况?水泵输出的压力和流量有要求,有检测么?改造后节能情况有预估么?如楼上所述,改造要考虑成本回收周期。
3、高低压变频改造,是依据你的电动机来确认的,高压电动机自然使用高压变频,低压电动机使用低压变频。

网友H:
高压还是低压,取决于电机,兆瓦级的,你用低压,不行呀。反之,kW级的你用高压,没必要哇。所以说,凡事要有针对性。

网友E:
估计是城市的自来水水厂,一般都是夜间用水低谷的时间段,白天,尤其是三餐前后,都是用水高峰期。
所以,用时段来控制并实现大功率的水厂泵站的节能效益,而不是用变频器来,比如夜间时段,泵站关闭主泵,用小功率的辅泵来供水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技术资料,供借鉴一下?

网友I:
为什么高压的机器就寿命不长?
高压的和低压的原理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J:
所谓高压低压指的是电压不是水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