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问题

楼主(2017-04-19):
今天买了个系统Win10的笔记本电脑·想把它改成Win7的系统,改了后会不会对电脑使用有影响?比如驱动装不上·USb不能用等等

网友A:
没问题的,其实用win10也不错的。

网友B:
usb肯定能用,驱动基本上万能驱动或者官网下没有问题。

楼主:
我要装一些工控软件·如PCS7等

网友C:
最好安装Win7 Service Pack 1 旗舰版。

网友D:
如果非要说有影响的话,就是笔记本的保修可能没有了。

网友E:
也是刚买的 笔记本,WIN10家庭版,。博图V14安装完成,GX works2也安装没问题

网友F:
回复 网友E:
WIN7的家庭版好像不行

网友G:
win10 改win7没有问题!

网友H:
WIN7还是比较实用!相对WIN10

网友I:
嗨!换了好啊!我的现在XP还卡呢!

网友J:
呵呵;WIN7与WIN10对应的驱动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需要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K:
提前上官网找好win7系统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