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放腐蚀

楼主(2017-04-19):
把接线柱处涂抹甘油,还有其他好办法防止氧化腐蚀吗?

网友A:
有种东西叫防粘连膏,螺栓用的不知可行否!

网友B:
漏酸腐蚀 用黄油涂抹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其他好的办法吗。
我有点不明白为何不用导电膏呢

网友C:
你电瓶已经腐蚀了现在,,,

网友D: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摸黄油,凡士林或胶水都行,只要是耐腐蚀的都行。你现在完全是为了积分来发帖了。

网友E:
说到底就是平时维护不到位,有时候加水多了在充电时候溢出造成的

网友F:
导电膏的用途不一样吧;
如果能够起到绝缘和隔离(密封)的作用,或许也可以。

网友G:
你的铅酸蓄电池的存放是什么环境?正常的存放环境都不会对铅质的接线柱产生太大影响。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主要起到隔离酸性物质的作用!

网友H:
黄油,隔绝空气即可。

网友I:
电瓶腐蚀了就不要用了,以旧换新。

网友J:
涂凡士林,外加防护套

网友K:
就是在电瓶接线柱周围图上AB胶,502胶水也行,就能有效的解决防腐蚀,因为只有电解液泄漏出来才容易氧化,容易腐蚀。有些电瓶出厂时接线柱就没有密封好,才导致电解液泄漏,最后腐蚀,自从知道这个方法后,我都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网友L:
还是赶紧更换吧!不然腐蚀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在电瓶接线柱周围图上AB胶,502胶水也行,就能有效的解决防腐蚀,因为只有电解液泄漏出来才容易氧化,容易腐蚀。有些电瓶出厂时接线柱就没有密封好,才导致电解液泄漏,最后腐蚀,自从知道这个方法后,我都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我还是涂黄油吧。502没有现成的,并且涂抹后清理也不方便!

网友M:
油脂类的基本上都可以!

网友N:
开水浇头,风机吹干,黄油擦身

网友O:
黄油和凡士林啊

网友P:
回复 网友N:
这个办法好!

网友Q: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在电瓶接线柱周围图上AB胶,502胶水也行,就能有效的解决防腐蚀,因为只有电解液泄漏出来才容易氧化,容易腐蚀。有些电瓶出厂时接线柱就没有密封好,才导致电解液泄漏,最后腐蚀,自从知道这个方法后,我都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我还是涂黄油吧。502没有现成的,并且涂抹后清理也不方便!
胶水不是涂在接线柱上的,是涂在接线柱与电瓶壳的连接逢处,目的是不让电瓶液外溢。油脂是涂在接线柱上的,胶水与油脂可同时使用。胶水是治本,油脂是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Q: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就是在电瓶接线柱周围图上AB胶,502胶水也行,就能有效的解决防腐蚀,因为只有电解液泄漏出来才容易氧化,容易腐蚀。有些电瓶出厂时接线柱就没有密封好,才导致电解液泄漏,最后腐蚀,自从知道这个方法后,我都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我还是涂黄油吧。502没有现成的,并且涂抹后清理也不方便!
胶水不是涂在接线柱上的,是涂在接线柱与电瓶壳的连接逢处,目的是不让电瓶液外溢。油脂是涂在接线柱上的,胶水与油脂可同时使用。胶水是治本,油脂是治表。
非常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