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9):
有一台油泵用的热继电器,开机一会就烧热继电器。为什么热继电器不动作,而是直接烧掉呢?

网友A:
烧掉热继电器发个图片让大家分析一下。。特别是烧坏部位。

网友B:
具体的说明一下吧!

网友C:
是啊,看看烧成什么样了,就算电流大也是断开啊

网友D:
是不是控制回路没接好线

网友E:
1选择大品牌的东西,2选型要适中,3设置一般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2倍,4与接触器要接牢靠。

网友F:
是不是你那个热继电器控制回路处于短封状态啊。

网友G:
不用看了,估计安装时候型号实际是安装小了,肯定会直接烧断里面的发热元件的

网友H:
烧热继电器具体所指,是外壳损坏了呢、还是其他;
电机功率多大,热继电器损坏时是否过载、还是一直正常。

网友I:
是不是触点短路了

网友J:
是不是你的热继不行呀。

网友K:
为什么热继电器不工作只能说明你选择的热继电器与电机实际电流不相符合,还就整定电流不对。整定电流很关键。烧电机一般是缺相、线圈匝间短路等导致,电机一定要安装短路保护装置,不能只有过载保护....

网友L:
热继电器质量不行吧,或者控制回路有问题。

网友M:
是不是热继的控制端子没动作还是没接线?

网友N:
坐等大神解答
干燥剂 www.dgdingxing.cn

网友O:
是不是选型不合适

网友P:
如果每次烧坏的都是同一相,可能电机绕组有问题。

网友Q:
楼主看看你选的型号对吗!

网友R:
1、热继电器质量问题。
2、热继电器主回路压线问题。
3、热继电器的过载保护是有时间系数的,不是过电流即动作的,而是一定时间后才动作的。

网友S:
通常都是选的山寨货,质量差的品种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有一台油泵用的热继电器,开机一会就烧热继电器。为什么热继电器不动作,而是直接烧掉呢?
热继电器有个自复位的调整螺丝,可以完全让设备不受保护触点的影响。能把热继电器内部的三组热敏材料都给烧掉了,肯定是某某攻城狮选型失败的现象,然后搞维修的又不敢擅自做主更换其他规格,依葫芦画瓢照着型号购买回来更换

网友U:
山寨产品
线路错误
选型错误

网友V:
估计质量不行啊啊

网友W:
应该是选型错误导致的烧毁。

网友X:
还猜?
没图没真相

网友Y:
有可能主回路线没压紧

网友Z:
山货
然后选项有问题!
最好把详细参数或者实际状况描述清楚点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热继电器不工作只能说明你选择的热继电器与电机实际电流不相符合,还就整定电流不对。整定电流很关键。烧电机一般是缺相、线圈匝间短路等导致,电机一定要安装短路保护装置,不能只有过载保护....

网友AB:
现在的热继过载和短路瞬跳兼有。不至于烧坏。楼主的疑问无可厚非。换一个正规产品再试试。

网友AC:
估计是买到水货了或者选型不当。

网友AD:
补充一点 线接虚了表情 有的型号的热集 线很不好接 看着是接上了实际是虚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壳没事。就是内部烧断。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也觉得是这样

网友AE:
是不是真有缺相或虚接的情况 呢?热继电器是不是选 小了呢?其触点是不是给短接了呢?

网友AF:
上一张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AG:
选型错误或者质量不行。

网友AH:
热元件选小了或者常闭触头短接了。

网友AI:
无图,楼主也没说电机型号和热继电器型号,大家猜得还真是八九不离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