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19):
机台报警,报正极限异常,为什么马达会往负极限方向跑呢?求大师解释下利用

网友A:
什么设备?控制马达运行的是什么控制部件?PLC?接触器?伺服驱动器?变频器?

网友B:
看下程序,是不是程序中做了这样的控制。

网友C:
这是程序这样编写的!

网友D:
是控制要求吧,你是什么设备呀?

网友E:
可能是控制要求

网友F:
那你得问设计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控制马达运行的是什么控制部件?PLC?接触器?伺服驱动器?变频器?
极限sensor和马达都是接在驱动器上的,驱动器接在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极限SENSOR接在伺服器上,伺服器在PLC上

网友G:
这个要看看你的工艺流程才好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