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e-j2s 70A

楼主(2017-04-20):
最近碰到几台都是参数无法恢复出厂设置,以前换过上面的两个主芯片现象涛声依旧,在这里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具体维修思路,现在无从下手 请各位帮忙探讨一下 谢谢

网友A:
HD64和MGA017都换了吗 参数是存在RL那个存署器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更换了 还是一样 RL 那个芯片也更换了

网友A:
供电源 5V 3.3V

网友A(2017-07-14):
这个问题我上次遇到了 是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