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0):
各位朋友,在下一名实习生,刚接触伺服电机,关于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实在是看不懂,请教各位朋友,谢谢各位朋友,在下一名实习生,刚接触伺服电机,关于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实在是看不懂,请教各位朋友,谢谢各位朋友,在下一名实习生,刚接触伺服电机,关于伺服电机的电子齿轮比实在是看不懂,请教各位朋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表情,请问有关于学习伺服的链接吗?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请问有关于学习伺服的链接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可参考 => 伺服 电子齿轮比 公式推导

除了齿轮比计算,也根据要求的工作速度,算出相应的 马达转速,控制器脉波频率

用来验证是否超出产品规格!

也提供 自动计算的工具...

网友C:
跟着也学习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个减速比跟我理解的不一样,我理解的减速比是输入/输出是不是错的?

网友E(2017-05-22):
引用 网友B:
可参考 => 伺服 电子齿轮比 公式推导

除了齿轮比计算,也根据要求的工作速度,算出相应的 马达转速,控制器脉波频率

用来验证是否超出产品规格!

也提供 自动计算的工具...
层主您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您。
   我现在用的台达ASD-A2 0421L的伺服驱动器。用到的功能1.根据不同的情况给电机发送一个转N圈的位置命令(PR模式下)2.当电机堵转,扭矩超过一定阈值以后,自动停转然后向上位机发送一个警告信息。
   之前的控制方式是直接用一个串口线连接工控PC机和伺服驱动器,用的PR模式的内部脉冲指令,暂时只用到DI1。
   就这种情况,PLC的点数和选型应该怎么确定呢?我在网上看了一款台达的PLC型号是DVP32ES200T,感觉32个DI/DO是不是太多了?除了这个点数,PLC选型还有什么其他要注意的地方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PLC 选型我不懂啊,根据自己需求吧,
若是问A2 的 PR 模式需要用几个 DIO...
一般 DI 要 SON,CTRG,POS0,POS1,...,POSn ,n=0~5 看你需要的 PR号码有多大
若需要最大的PR号码是 X,则 2的(n+1)次方必须 > X ,
就可以知道 n 最小值,可得知要几个 DI
有些人会把SON设成B接点,就省去一个DI
如果用通讯写P5-07控制PR,则其他 DI 也不需要了,但是反应会比较慢

DO的部分一般只会看SRDY(或ALRM),你可以用TQL得知扭力超过限制的值
若需要定位完成可以看MC_OK
其馀就根据自己需求吧,PR常用的DIO就以上这些

可以参考 => A2 DO 功能对照表

网友F:
简单来说就是同步脉冲和实际行走距离的同步。首先肯定要算好伺服走一圈到实际行走距离的机械传动比,可能是主从轮比也可能是螺杆的间距比。。然后在根据相应伺服马达一圈的脉冲数(比如131072)去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