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0):
 各位老师傅们 小弟有一个AB 罗克韦尔1769 L31的CPU 还有一个1794-TB3机架和几个1794-IRT8和1794-OE4模块想测试下好坏,哪位师傅帮忙写个测试程序我测试下

楼主:
1769-L31的CPU   还有个1794-IE4XOE2

网友A:
是什么牌子的,是三菱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AB罗克韦尔的

网友B:
PLC程序?简单的模块不用程序的.通讯的就另说.
只要配置拉好.
直接给信号,在模块对应的tag里能看到数据.然后一个一个给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程序?简单的模块不用程序的.通讯的就另说.
只要配置拉好.
直接给信号,在模块对应的tag里能看到数据.然后一个一个给信号.
嗯  知道了   谢谢

网友C:
程序自己写,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再讨论,而不要上来就让别人给你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