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0):
我们外购或者自己设计电控箱,想搞一个测试平台,原理很简单, 用一些开关和指示灯替代实物, 但是要设计得好看方便操作,还需要思考一下,想参考一下大家的意见。

楼主:
开关和指示灯数量会比较多,是不是买一个电控箱全部布置在面板上,然后里面基本是空的?

网友A:
是试验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试验车吗

测试电控箱逻辑关系是否正确的。
你们有吗?什么样子?能否给个图片?谢谢

网友B:
整个大点的电箱,排列打孔、组装、接线、标识、上电试机!

网友C:
以前我们自己做过,逻辑测试仪.钮子开关和led.大概和笔记本那么大,di/do都64点.接线用那种打印电缆似的.公共或者不公共.

网友D:
电控箱外接线端子上给个旋钮输入信号,相应的输出端子有电压能亮灯不就行了。就是plc控制变频器,伺服,步进有点麻烦,相应的电机端子一定要接相应的电机,用灯好像不行的。所以还是做个实际样机比较好。

网友E:
这个要求和PLC控制器都没啥区别

网友F:
非标设备的电气控制箱测试系统?测试控制箱内部的PLC、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等的元器件是否工作正常?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电控箱通电,接上简单的外部操作面板进行操作,高级的直接用电控箱本体的触摸屏来当作操作测试按键。

网友G:
有的,过两天拍个照片给你看,不过是别人做的,我觉得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的,过两天拍个照片给你看,不过是别人做的,我觉得还不错,

一直在等你的照片哦,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的,过两天拍个照片给你看,不过是别人做的,我觉得还不错,

一直在等你的照片哦,谢谢
不好意思,我忘记了,拍了一定给您发邮件,您邮箱是多少?因为涉及其他一些东西,所以不方便吧照片放在论坛上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们自己做过,逻辑测试仪.钮子开关和led.大概和笔记本那么大,di/do都64点.接线用那种打印电缆似的.公共或者不公共.
我看到的也是在类似的,是128点的,还有两个模拟量模块,输入用纽子开关,输出用led灯,唯一不方便的模拟脉冲信号输入,比如自复位按钮动作的时候,不能模拟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们自己做过,逻辑测试仪.钮子开关和led.大概和笔记本那么大,di/do都64点.接线用那种打印电缆似的.公共或者不公共.
我看到的也是在类似的,是128点的,还有两个模拟量模块,输入用纽子开关,输出用led灯,唯一不方便的模拟脉冲信号输入,比如自复位按钮动作的时候,不能模拟出来。

我这个还很麻烦,它是是防爆箱,里面线路非常紧凑,而且接出的线并非都通过接线端子。

网友H:
那只能测些开关量,,

网友I(2018-05-12):
回复 网友G:
您好!在论坛上看到您说您那有测试电控箱的测试平台的照片,您能给我发点照片之类的吗? 谢谢您!
我的邮箱152910459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