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0):
在线求助大神,变频器能否实现报警电流处于启动峰值和正常值之间,如何设置?
如启动电流峰值10,正常工作电流5,能否实现设置报警保护电流5-10之间?是否需要特殊变频器?

网友A:
用变频器的输出电流4-20ma,加一个4-20ma控制器就可以。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能否在详细一点,本人菜鸟一枚,
直接在变频器上设置,过载保护电流低于峰值会不会造成变频器无法启动?
如何连接4-20ma控制器,进行正常工作过程中电流监控,而取消变频器开启瞬间的电流峰值,误报警操作?请大神赐教。

网友B:
应该就是过载吧

网友C:
这个数据你喜欢设置多少都可以,但是要小于额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