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 和显控通讯不上

楼主(2017-04-20):
汇川pLc 从新更新了下程序就通讯不上,用回原来的程序也不管了,请问大神们怎么解决?我是新手不懂

网友A:
汇川都带网口了?

网友B:
先搞清用的什么口;

网友C:
你是用串口和触摸屏链接,还是用以太网和触摸屏链接?
汇川PLC你扩展以太网口了?!

网友D:
地址是定了吗没有,。。

网友E:
估计兄弟是触屏通讯不了的问题,还是检查一下你的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串口和触摸屏链接,还是用以太网和触摸屏链接?
汇川PLC你扩展以太网口了?!
H2U-1616MT 扩展网口网线和路由器连再和显控连,

网友F:
看一下你当前的IP地址对不对!

网友G:
我的威纶通和S7200现在还没同上,联系技术支持也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