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0):
今天接手两台别人修过的三晶8000B-4T7R5GB型号变频器,两台都是六个场效应管全炸,我将六个管子全部拆下后上电就报E014,说明书是模块过热,原因:1. 变频器瞬间过流2. 输出三相有相间或接地短路3. 风道堵塞或风扇损坏4. 环境温度过高5. 控制板连线或插件松动6. 电源电路不正常8. 控制板异常。
现在两台逆变管都拆下没安装,风扇运转正常,测温电阻正常,测量两台开关电源、驱动光耦供电(PC925)都正常,手头没有资料不知道这种情况报E014是什么原因?从哪屏蔽?麻烦知道的师傅们指教!

网友A:
是不是还是风扇有检测呀?

网友B:
很讨厌人的问题,这些故障同用一个报警信号端口,问题得一个一个排查,一个故障用一个端口多好,便于维修,唉,没办法,

楼主:
风扇没有检测,两根线的,而且我都插上了,转。

网友C:
也许是管子检测,周边电路看看吧

网友D:
你电流检测是用的7840还是霍尔的?如果是7840把6、7脚短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