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鼓风机变频器,风机转速传递函数。用于燃气锅炉仿真。

楼主(2017-04-20):
各位大神拜托啦~或者框图里面的问题。就先不增加负压控制了。微正压锅炉。就两条回路

网友A:
图片模糊不清,你这是设计鼓风机变频系统?如果是工程,建议联系陕鼓获得解决方案

网友B:
这是作业吧.
风机转速,就按线性特性考虑.
传递函数;a/s^2+b/s.

网友C:
膜拜楼上。厉害了。在此学习。
风机转速和风速确实是线性关系。这个我通过试验实测,已验证过。开始还将信将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哈哈~~是作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能不能加个微信细谈啊~有蛮多的问题的~太愁了这几天。。。女生对这个我有点一窍不通的

网友D:
呵呵,风机转速和风速的比例关系,你还的考虑一下进风条件,昨天调试一套印刷生产线,风速就是上不去,基本在3米每秒,出风口,混合进风口,鲜风口的风闸都检查,最终还是发现一个隐蔽的地方还有一个进风阀,调整后终于达到6米每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能不能加个微信细谈啊~有蛮多的问题的~太愁了这几天。。。女生对这个我有点一窍不通的
微信啊,一般要用手机运行吧,打字太慢(又不是真的聊天用嘴说话的,本来有qq的,不知道腾讯脑残又弄个微信干什么,还没qq功能多,为了新产品换口味?),还是电脑适合我们干技术的大老粗.这里又不让留号,邮箱看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膜拜楼上。厉害了。在此学习。
风机转速和风速确实是线性关系。这个我通过试验实测,已验证过。开始还将信将疑呢。
----------------
k版见笑了.
我也就是简单一说.实际上也不知道他要求什么,估计输入是变频的输出,然后经过电机,是不是变频电机线性?电机到风机,是不是线性.就算到风量是线性,他也许不要风量要风压呢?就是风量,您测的是敞口的.锅炉封闭有背压,又不一样.所以只能按大概是线性这么一说.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嗯,我做过实验,风机出风口风速和风机的驱动电机转速,是线性关系。风机驱动的电机转速与电机的转矩不是线性关系,是抛物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