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究竟出在哪?

楼主(2017-04-20):
今天下午,地调通知他们的地调通道1和通道2都断了,要求地调数据采集柜重启 。

楼主:
查看了一下,柜前面板没有发现异常。要重启只能关断柜后总开关 ,再次询问地调是否妥当 ,得到确认后,关掉柜后的总开关,5分钟后,重新合上这个总开关。
过了一会儿,地调通知我们通信正常了。莫名其妙,这问题在哪呢?

网友A:
又是华为高科技的光伏发电站
?
应该不会有工业上常用的品牌总线通讯对吧,主要还是依靠光纤+RS485,或者以太网的数据采集系统。

网友B:
前几天一个电动卷闸门不能升降,电工说断一下电再试——果然如此,好了。
需复位或断电重启的现象,可能不少人见过,大致软件方面的为多;有的能够分析出原因,有的可能只能了解个大概(例如受到干扰)。

网友C:
死机,重启
顺便问一下楼主啥叫:地调。一般人不懂哦。

网友D:
很难说,我家WiFi连续通电,24小时不间断。有一天网没了,上不了网多着急呀,这年头没网可活不了。打电话报修,结果网络维修告我,网没问题,你只要把路由器断电,再上电,就行了。我问,为什么?对方神回复:人还有休息的时候呢,路由器累了,天太热啦,让它喘口气呗。我照此操作,网络恢复了。
死机,复位OK。通常的操作而已。

网友E:
经常碰到这类问题!软件问题概率大

网友F:
天气热了容易犯困,装个空调应该会有效果。

网友G:
通讯收发的数据堵塞了,断电重启会重新开始收发。

网友H:
数据传输错误,要重新复位,否则可能进入死循环即死机现象,重启,相当于复位,

网友I:
软故障差很费时间,只有断电再送上。

网友J:
怕什么
地调都通知了
按照调度的做就可以了
有些属于系统长时间开机导致的无响应或者死机
重启就可以恢复
要是重启恢复不了就要找人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难说,我家WiFi连续通电,24小时不间断。有一天网没了,上不了网多着急呀,这年头没网可活不了。打电话报修,结果网络维修告我,网没问题,你只要把路由器断电,再上电,就行了。我问,为什么?对方神回复:人还有休息的时候呢,路由器累了,天太热啦,让它喘口气呗。我照此操作,网络恢复了。

死机,复位OK。通常的操作而已。
断电重启就OK了,也奇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呀,莫名其妙的死机现象,重启管用。嘻嘻

网友K:
很多数控设备也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机,重启
顺便问一下楼主啥叫:地调。一般人不懂哦。
地调指地市级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讯收发的数据堵塞了,断电重启会重新开始收发。
感觉很有道理,软件方面问题。

网友L:
是不是有干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