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子程序问题

楼主(2017-04-20):
FX1S怎么才能使子程序在满足某个条件时才返回?

网友A:
或者可举个例子,说说具体要求;但我对子程序只有个名词上的概念。

网友B:
你这样设计子程序是有问题的.
反过来,不满足条件,就不返回,那主程序怎么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一个气爪用于抓料,A为上料位,F为下料位,BCDE为加工位,每个加工位物料停在该位10分钟,顺序为A→B→C→D→E→F,一轮加工2个料,当A位感应有料①,就移动至A位抓料,然后移动至B位放料,开始计时,此时A位继续上料②,时间到,料①从B位抓取到C位,然后B位空了,就去A位抓料②到B位。
ABCDEF之间是等距的,所以抓料和放料的门形动作是一定的,我想把这个动作作为子程序进行调用,我想在门形动作完成后才返回主程序进行计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啊,就是想设计成满足条件才执行主程序

网友C:
就是个顺序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

网友D:
状态转移条件,这样理解吧

网友E:
画一下流程图再弄吧

网友A:
想来,可以在流程的条件上考虑,而不是子程序返回到主程序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