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0):
电机坏了坏了一个逆变器管,换了一个就是电压低

网友A:
你用什么表测的?

网友B:
查光耦驱动电路。

网友C:
上下桥路用的管子不匹配,查一下两路驱动,把两个管子全换了,应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普通数字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下2管都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谁有这个变频器内部电路图发一下,bcshs@126.com

网友D:
台达的还没见过有单管机,莫非是山寨的?

网友E:
有同感,还没见单管,功率超过37kW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0.75KW

网友F:
驱动电路可能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