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1):
三个功率的英威腾变频同时运用在一个生产系统中,还拖动着三个不同负载,风机、磨机、选粉机

对英威腾的认知从几年前的听说到去年的选用,可以说是一个煎熬的过程,因为一直都在进口大品牌,对它一直是远观不敢近靠,还好下定决心一试,还是不错的。只是美中不足是,模拟端口默认接收的是电压信号,而我们公司DCS却是4-20mA的电流信号,调试时麻烦了,加装信号转换器,调整信号拔码开关,参数设置偏离,最终连接好。

网友A:
楼主标题取的有意思,热烈欢迎参与活动

网友B:
英威腾变频器口碑还不错,以后改造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C:
模拟量只能接受电压信号啊!以后选型要注意了,供应商给过一本说明书,还没用过英威腾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它是出厂时设置的是0-10V电压,可通过拔码开关改为0-20MA,如果是4-20MA还得设置偏移参数来实现,感觉不是很方便

网友D:
支持英威腾啊

网友E:
有点奇怪的是你的电柜的刹车电阻怎么不安装到柜顶上啊,这样安装散热和安全不是很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随设备厂商配套来的控制柜,所以不是那么专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它是出厂时设置的是0-10V电压,可通过拔码开关改为0-20MA,如果是4-20MA还得设置偏移参数来实现,感觉不是很方便
应用 这么普遍,英威腾变频器为什么不考虑通用的4-20毫安信号 输出 呢?

网友G:
看图片上面的尘土挺多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有电流信号的,出厂时设置是0-10V电压,可通过拔码开关改为0-20mA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没有4-20m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