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甩桶电机不转咋回事?

楼主(2017-04-21):
如题,接通后电机线电压220V,电机嗡嗡响,就是不转。停电后触摸电机比较热。看着也没进水。不转啥情况?电机坏了?

网友A:
刹车松开时用手能不能转动,如果能轻松转动,那就可能是电容坏或者启动线圈坏了。手头有万用表可以测一下

网友B:
盖子的开关好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可以转动,电机线圈通断档测试78欧,和洗衣桶电机测试差不多

网友C:
刹车或者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手可以转动,电机线圈通断档测试78欧,和洗衣桶电机测试差不多
代换电容试试

网友E:
估计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F:
分三步,
第一检查匝线是否断裂,电机工作时抱匝是否能打开;
第二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损坏;
第三检查一下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是否正常

网友G:
测量一下电机没有问题的话最大可能就是启动电容坏了,上个星期我洗衣机甩桶要使用时也不转了,TB了一块电容换上正常。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甩缸副绕组电阻好像是100多欧,你测的是主绕组

网友H:
什么类型的洗衣机?分体式的双缸洗衣机?还是一体式的全自动洗衣机?
前者需要单独检查马达以及电容器,后者因为洗衣和脱水都是一个马达,检查电路板。

网友I:
用手转一下,没问题就换电容吧!

网友J:
这个情况换电容,坏电容的现象蛮多的。我同事家的都换了2个了。

网友K:
我也认为电容坏的几率大

网友L:
电容问题多啊   其次电机了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分三步,
第一检查匝线是否断裂,电机工作时抱匝是否能打开;
第二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损坏;
第三检查一下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是否正常
重点是3,现在很多电机都是铝线圈的。

网友N:
换电容试一试,或是用指针表测量一下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O:
发热了会不会刹车油问题

楼主:
听说需要换电器件,领导说不修了。能洗就行

网友P:
电容问题可能性最大。

网友Q:
讨论这样的问题建议你最好把你的洗衣机型号报上来,脱水电机要转动的前提是水位在低水位,盖板在关闭状态,如果这两基本条件不在,电源都没有的

网友R:
洗衣机里有一个像离合器的东西是不是没动作。

网友S:
看看刹车和电容吧,估计是电容坏了!

网友T:
是不是启动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U:
听领导的话,你会慢慢长大

网友V:
楼主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弄清了吗?

网友W:
把刹车拉开,如果转了,那是刹车部分的问题。如果还不转,那是电容,如果换了电容还不好,那就是电机坏了。。。

网友X:
看图上的样子 不用想了电机进水坏了

网友Y:
引用 楼主:
如题,接通后电机线电压220V,电机嗡嗡响,就是不转。停电后触摸电机比较热。看着也没进水。不转啥情况?电机坏了?
首先把脱水电机刹车线松开,然后旋转电机转子轴,是否旋转轻松,如果轻松,就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正常,电容正常就要检测电机阻值是否正常,电机阻值不正常就说明匝间短路,修理电机。

网友Z:
1.检查离合器有没有打开;
2.检查启动电容器;
3.检查电机绕组。

网友AA:
看到明显的水痕,估计是水封不好,造成电机坏了。

网友AB:
通常有个启动电容

网友AC:
电容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Y:
回复 网友AA:
我看也是水封漏水,电机一进水就会造成匝间短路....

网友S:
楼主现在怎么样了?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S:
外资前来视察,忙。领导说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