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1):
我是菜鸟,请教大家!!三菱PLC控制直流电机正反转,
先正转,再反转,停止是用的接近开关(NPN常开)控制,
想要再次手动循环启动(正转)再反转,再停止如何编程?

网友A:
添加一个按钮开关,连接导线进入PLC控制器的输入信号接收端口,然后编制使用按钮开关的梯形图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吧,就一个开关,两个接近开关做左右极限,直流电机,左极限为原点位置,请问要怎么编程?
每次要先判断是否在原点位置,
若不在则向右移动到右极限再回到左极限,也就是原点位置,一个轮回为1次完整动作。

网友B:
参考三菱培训教材108例吧,里面的案例就是这个

网友C:
极限应该是保护用的不能做原点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