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神们这个6Z后面的“P”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7-04-21):
如题,这个丝印上面是6Z,后面又一个P,在某宝上面看到有6Z.后面是Z,两个是不是可以代换的?后面这个字母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是生产日期

网友B:
如果是生产日期,楼主的产品就是2003年的产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百忙之中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百忙之中的回复,请问大神这个在哪里查的吗?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在我主题贴里回复你的时间给了个连接,去看看

网友C:
我觉得那是个N 不是个Z

网友C:
画圈部分不符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画圈部分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