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4-21):
控制模式和运行指令通道,只设置这两项就可以么?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两项目是可以使用,不能保证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B:
恒压供水是一个闭环系统,一般必须设你想要水的高低压数值。压力变送器采集的实时压力通过4-20Ma去控制变频器改变频率达到你想要的恒定压力。看看变频器说明书有没有此功能,如果没有可以加个HW3000微机给水控制器即可解决,根据说明书连线、设置非常方便。

网友C:
要简单就是楼上方法最好!
我们以前建厂时供水就用的这个!